MC8051的IO口如何设置为具有双向的功能呢??

楼主(2007-05-08):
求助!!!!
大家好,谁研究过MC8051IP软核(VHDL语言实现的),
大家知道MC8051的IO口如何设置为具有双向的功能(将IO口进行复用)吗??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可以帮助!!
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在FPGA比较难实现双向功能

在FPGA中IO口一般不复用
如果I/O要做到复用其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图中的两个D触发器起到同步输入信号的作用,上拉电阻是必要的,因为I/O口输出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实现的。FPGA中,很难做上拉电阻,一般没有实现双向功能,两个D触发器可以省略,如果不需要同步
图见附件,不会粘贴图

楼主:
这个操作是在MC8051的最后工程文件中构造,还是对MC8051_core进行创建!!

楼主:
谢谢你!!
我试试不使用综合软件
使用Quartus II 5.0软件直接设计看看!!!

网友(2007-10-15):
看不了啊,等级低么

网友(2009-06-11):
康芯的方案是这样做的:
但是网上的mc8051代码综合后的符号是这样:
    没有PxE端口。

网友:
康芯的方案是这样做的(不会贴图,见附件):

但是网上的mc8051代码综合后没有PxE端口,应该怎么连接呢?

康芯的双向IO口方案

康芯的双向IO口方案

网上的mc8051代码综合后的符号

网上的mc8051代码综合后的符号

网友(2009-08-04):
学习

到底如何实现呢?

网友:
这个8051与MCS8051单片机是一样的吗?
有些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