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 键盘开发

楼主(2007-05-08):
首先,我们在arm下开发wince4.2系统 我们的系统打算用键盘控制,键盘上有F1-F10功能键与0-9数字键复用, 上下左右方向键,回车键等,打算自己做键盘,用一个单片机控制键盘,用串口将键盘的键码传输到arm。功能键用来实现一些功能界面的转换,数字键用来实现人机交互的实现,方向键也是用于功能选择。
由于第一次接触wince开发,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 如果可行,具体的实现的思路是什么,是把键码映射成键盘吗? 如果是,怎么映射呢?请大家指教!  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2007-12-10):
不好意思,我刚看到.
完全可以.我们用单片机接标准PS2的鼠标键盘,然后单片机与系统CPU的2个GPIO口连接,(走I2C协议).实现所有功能.
一般嵌入式设备只有十几个按键,只要用几*几的GPIO就可以了饿,不需要单片机,节省成本.你说的东西只要几个GPIO就可以了.

至于软件驱动在wince4.2很简单,只要中断读键值给系统的键盘函数.有一个键盘的API函数,是与GWES图形系统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