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提高放大器的带宽

楼主(2007-05-08):
比如说folding cascade,我仿真出的带宽只有几十KHz,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提高其带宽,谢谢

网友:
GB=gm/Cc ,可以增大输入管的gm,Cc最好不要轻易动,它回影响补偿的极零点.

网友:
加大电流啊,加大宽长比,使gm增加.
同时要注意管子尺寸大小,应该取小些,减小寄生电容.

网友:
还有可以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可以去ieee查一下论文。

网友A:
减小直流增益,可提高带宽(这是只是饮鸩止渴!)

对于电压反馈型的运放来说,我的理解是:一旦选定运放的结构和实现工艺、运放应用时的负载条件,则该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几乎不会提高多少了(前提是该运放必须补偿得有足够的稳定余量)!你可以用直流增益换取带宽,但增益带宽积是不会变化多少的。
我的理解是:是结构和寄生电容决定了增益带宽积

网友:
用电流反馈型运放可解决该问题

但电流反馈型运放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况且用CMOS工艺设计电流反馈运放很困难,而且性能比不上Bipolar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
叉指数是否会对寄生参数影响进而影响到增益带宽积呢?

网友:
是的,我想最好在模拟过程中能够尽量准确的将AS/AD/PS/PD等参数带入SPICE计算,特别是信号路径上重要的的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压反馈型的运放来说,我的理解是:一旦选定运放的结构和实现工艺、运放应用时的负载条件,则该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几乎不会提高多少了(前提是该运放必须补偿得有足够的稳定余量)!你可以用直流增益换取带宽 ...

我觉得也是这样了,根据设计要求GBW是给定的,只能用增益来换取带宽了

楼主:
如果只有一级运放,比如folding cascode,它的f-3db一般可以做到多少呢?

网友:
为啥关心f3db?

网友:
用负反馈

楼主:
folding cascode不是只有一级吗,用在哪儿用负反馈呢

网友:
降低增益
增加宽和长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folding cascode不是只有一级吗,用在哪儿用负反馈呢

opamp is used for negative feedback

网友(2007-09-28):
这个要看你这个运放的应用环境了。单纯的增加功耗、减小负载并非最佳选择。毕竟单位增益积一定,可以考虑用低增益的大带宽运放级联获得大带宽运放。

网友:
通过不偿电路,应该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
加大电流,关系会比较大吧。W/L太大不好,寄生电容大了!

网友:
提高增益的确不容易啊,我现在也在烦这个。我想问问,电压式的共源共栅结构的运放,到底有没有办法在32M频率的输入信号下实现正常的放大呢?要求是闭环放大

网友:
有没有具体类型的放大器呢?放大器有很多种的吧

网友:
先设计再仿真,这样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op设计随便一本书上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folding cascade,我仿真出的带宽只有几十KHz,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提高其带宽,谢谢

负载很大?不可能这么小啊

网友:
降低增益吧

网友:
用零点抵消,如果电路结构可以改变可以考虑用流运放,开关运放,或用并行通路。。。。。

网友:
gain-bandwidth = gm1/CC,
gm1 is the gm of input transistor; CC is the compensation cap between 1st and 2nd stage.

如果改變了 gain-bandwidth, 整個 AC frequency response 也會變, 所以要注意 phase margin 是否還在要求的規格之內

网友:
feedfoward is a good choice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