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声表滤波器的进!

楼主(2007-05-09):
各位xdjm,大家有用过声表滤波器的吗?
小弟最近把一个声表滤波器直接接在了运放的后面,声表滤波器是40M的中心频率,结果好像产生了自激,而且,不管运放的输入端输入频率多少的信号,声表的输出都是40M的。当然运放的输入如果是40M,声表的输出信号幅度最大,比其他频率能大几十倍。
我怀疑是不是声表不能直接接在运放的后面,中间要加个电容什么的?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告之一二。
我的邮箱是 xjcmaxwell@126.com

网友:
大哥,声表面滤波器对阻抗是有要求的。

网友:
用过,中心频率在380M,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建议你匹配一下,或隔离一下

网友:
肯定是匹配问题

网友(2007-08-18):
浙江华蓥电子的不错

浙江华蓥电子的声表不错,我用过100M~480MHZ的,不用外接匹配,性能不错。

网友:
很简单!
先看看声表的3dB带宽 是多少?如果带宽很窄,不管你输入信号是多宽都只能出40M左右的信号
另外看看声表的DATASHEET,如果有前后匹配电路,你却没有,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了。
另外匹配电路一般都是要调整的,匹配不好,对信号衰减很大,如果你关注时延的话,匹配不好,时延波动性也会比较大。

网友:
一般来说,声表的输入输出匹配都很差,带宽也很窄。宽的话就不用它了。

网友(2007-09-29):
m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网友(2008-01-04):
阻抗匹配好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2008-04-23):
声表滤波器的匹配是很讲究的,不然是会有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