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功能是怎么用VHDL实现的?

楼主(2007-05-09):
在每个时钟上升沿对一个条件进行判断
为真 一个输出口输出一个脉冲
非真 另一个输出口输出一个脉冲

自已想了些办法总是实现不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我要做差不多这么个东西...

一个数A开始为0
然后每来个肪冲判断A的值
当A>=0时,out1输出一个脉冲,然后A减某数b
再来一脉冲,又判断A的值
这次如A<0,out2输出一个脉冲,然后A加某数c
如此反复

网友(2007-06-19):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1' then
       a <= '1' after 10ns '0' after 20ns;
   else
      b <= '1' after 10ns '0' after 20ns;
   end if;
end if;

网友:
楼上的是仿真 实现 ,综合后 肯定不能够实现的

不妨这样试试, 由条件 判断后输出一个信号a, 作为一个 latch的使能,而latch的输入是一个和clk相差180度的时钟,
                                         对a取反后 得/a,作为一个 latch的使能,而这个latch的输入也是一个和clk相差180度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