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DMA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在DS中进行DMA时,要向DMA传送首地址寄存器中写一个dma传送首地址,例如:m_IoPortRange0.outd(0x8,PAddress);
请问其中的PAddress是什么地址?是内存中的一块地址还是我的PCI板卡的地址?在DMA中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2007-10-06):
你得要告诉DMA controller把数据往哪里传送啊。 可能是设备到内存, 也会是内存到设备。

网友(2007-11-10):
是个实地址,举个例子说说,例如:Uart和SDRAM之间有DMA chanel,那么当uart controller收到一个Byte之后就有一个interrupt产生,但是这个中断不由core处理有DMA controller处理,把这个Byte从uart fifo中取出并送到指定sdram地址(实地址)中并且count值-1。这个过程中控制时序和core控制时一样,只是在于一次DMA传输包含一对读/写或4对读写,读写是成对的不会只读或只写,当count值=0时,DMA controller给一个中断给core,并在arbiter的指导下,core重新拿到总线控制权并处理这个DMA中断。

网友:
不太懂啊,看来要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