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如何产生 flat netlist ??

楼主(2007-05-09):
cadence 中如何产生flat netlist ??
具体如何设置〉〉

网友:
你是指模拟电路的Spice级别网表吧?

在ADE环境中,有一个菜单项Simulation,其中有一个选择项netlist,可以进一步选择Display或者Recreate,就可以得到一个*.scs的文件。它是Cadence的Spectre仿真器的标准格式网表

网友:
在analog environmnet中,setup选项卡的下拉菜单中有environment选项,在netlist项选择flat即可

网友:
netlist还有很多种吗?
flat是什么意思?
flat netlist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flat 是相对于hierachical 的网表来讲的。

对于 simulation 来讲,是hieralchical  的可读性更强一些。

网友(2007-06-10):
干嘛要flat的网表?不明白

楼主:
大电路,用flat 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有你的网表,推你的电路。ip 给出去的时候,高级用户可以得到flat 的网表和flat 的layout。 大电路有这些东西反推到电路图,是很痛苦的事。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

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感谢楼主!

网友:
If you just want to protect your circuit, so, you can use the netlist from calibre LVS result, that one can be sent to your customer, and with flaten layout, its LVS match perfectly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
LVS的netlist和仿真的netlist不一定一致
也可以提供加密的netlist

网友(2007-09-11):
谢了,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建议您也试试Laker AMS 6.1 对于产生netlist file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路,用flat 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有你的网表,推你的电路。ip 给出去的时候,高级用户可以得到flat 的网表和flat 的layout。 大电路有这些东西反推到电路图,是很痛苦的事。

又长知识了!多谢!

网友:
感謝樓主的感想小弟獲益良多,謝謝!!

网友(2012-07-06):
CADENCE中这个flat net啥意思呀?

网友(2012-08-15):
仅仅是为了保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