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回归:ModelSim的安装License

楼主(2007-05-09):
我原来安装软件的时候,按常规的方式安装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现在突然不能使用了!
换了几个LICENSE都不可以!
我如果按正常的系统时间,打开时提示错误为"license errer: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can not continue"
把时间改超前了吧,打开时还没有启动就消失了,没动静了!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思路?谢谢!

楼主:
请高手弹指神功!

网友:
今天把modusim6.2b 装好了 。呵呵。准备学习 Fpga

网友:
直接keygen久可以了把

楼主:
原来是可以的,现在不可以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能解决吗?!!

楼主:
1.Install, Select Full product instllation. When asked for security key, select no. When you
  see License Wizard dialog, select close because license wizard dont know our license's format.
2.Use our keygen to generate license.dat, copy it to c:\flexlm directory.
3.set enviroment string: LM_LICENSE_FILE = c:\flexlm\license.dat
4.Start Modelsim and have fun.

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2008-08-29):
重装系统,哥们记住了,千万别乱改时间

网友:
或者将时间改到2010,然后2018,什么的,千万别超过lic的时间,否则以后再也不能用了,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还得采用上一个办法的,重装

网友:
这是因为该软件在系统的某处做了时间标志,
你因为某种操作触发了该机制。

重装系统是肯定可以解决问题的。

还有,我也用modelsim的,你用那个版本的,
我这里有6.2g,6.3a的license,

如果需要我可以共享出来。

网友:
我在VMware里面的Windows安装了两次,都不行啊。

网友:
我用6.3f版  License好像很正常 没问题直接照步骤做就可以了

网友:
你肯定改过系统shijian

网友:
奇怪, 怎么回复的信息不完整掉?
把系统里面时间大于现在时刻的文件都找出来,然后删掉,多半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得什么版本?我用的verycd上下载的6.0c,破解相对较好,楼主可以试一试哈!

网友:
一旦坏掉就很麻烦

网友(2010-01-26):
我从来没有改过系统时间,但是原来能用的好好的,突然打开没反应了

网友(2010-03-28):
最好重装,把以前装的彻底删除,包括注册表中的内容,然后重装,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重装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