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CI问题讨论

楼主(2007-05-10):
SCI问题讨论

大家好,我刚接触2808吧

现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的

我用SCIA吧

在波特率115200时候跑起来一切正常,
但是就是不能在上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设置成230400或者460800亦或者921600等大于115200的波特率的时候就出现问题,数据接受完全错误,而且还没有规定的字节数
波特率设置肯定没问题的!

不知道那位DX能够给分析下,困扰啊!!

谢谢各位!!

网友(2010-02-01):
我也刚接触2808.有ti的dsk原理图不,要是有开发板资料更好了啊,给一份啊,我以前做2812.和2808有点区别啊。你的问题有可能是接受芯片不能接太高的波特率,或是晶振不是很准确,哈哈,我也是猜猜,美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的邮箱是mettew@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