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英语单词!!

楼主(2007-05-10):
biquad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哪个高手来解决一下??

网友(2007-12-03):
应该是双四倍的意思吧,bi-一般表示二,quad表示四

网友:
我觉得也差不多

网友(2008-05-02):
应该是个合成词,不大懂

网友:
一种滤波器单元
biquad = biquadratic = 2个二次式的比值 构成的传递函数
           bi: 2 个
           quadratic: 二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