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仿真问题

楼主(2007-05-10):
求助:如何将各个环境下(tt,ff,ss)等等的仿真结果在一张波形图上表示出来啊?
谢谢~~~~~~~~

网友:
没这么干过!

网友A:
你需要写一个file,例如:
.alter ff
.del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tt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ff

.alter fs
.del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ff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fs

然后在.sp文件中,inclue这个file。这样它会一次性run完所有corner,然后在aware中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仿真结果,然后一个一个调出来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阿 非常非常之感谢!!

网友:
我也是這樣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写一个file,例如:
.alter ff
.del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tt
.lib "v:\foundries\hspices\device.l" 5v_ff

.alter fs
.del lib "v:\foundries\hspi ...

高手阿 试了一下 发现这样仿真出现了error

若把 "del .lib'……' ** 这句去掉 然后直接 在sp文件中最后直接写上.alter 及.lib '……' ** 就能把5个corner同时仿出来了

查了hspice使用手册 也是和你说的那个类似 但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

网友:
你们不用cscope吗?任何文件都可以保留。电路中任何节点都可以查看。

网友(2009-11-17):
***(CMOS inverter ch3_1 sp)***
.param wn=5u wp=16u l=1.0u vdd=5v
***
Vdd vcc 0 dc vdd
M1 n2 n1 vcc vcc pch W=wp L=l
M2 n2 n1 0 0 nch W=wn L=l
vs n1 0
.model pch pmos level=2
.model nch nmos level=2
***object***
.dc vs 0 5 0.01
.print dc v(n2) I(m2)
.alter
.param wp=4u
.alter
.param wp=6u
.alter
.param wp=8u
.alter
.param wp=10u
.option post
.end

仿真的数据有但不能用avanwaves同时显示.

网友(2010-05-15):
还没用到,先学习下……

网友:
1# miaomiao_lily 受教了

网友(2011-11-23):
cscope的強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