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sp的C语言 54XX

楼主(2007-05-11):
54xx关于C编程的基础!!!!!!!请教各位大峡!!!
1. 关于头文件
在TMS320F240 的C 语言中也有一个头文件C240.H 定义各个寄存器的名称,这里
摘录几条语句进行介绍。
比如:#define IMR((PORT)0x0004)
#define XINTI_CR((PORT) 0x07070)
IMR、XINT1_CR 就对应两个寄存器,实际是寄存器的地址,用高级语言的说法是指针。我
们也在程序的开始部分用#include“c240.h”语句将该文件包含进来。这样,在DSP 的C
语言中使用它们只需在前面加一个星号(*),例如,
*IMR=0X1010;/*将十六进制数1010H 赋给IMR 寄存器*/
*XINT1_CR=0X0A0B0;/*将十六进制数A0B0H 赋给XINT1_CR 寄存器*/
问题??????
        [1]54XX的应该也是这样吧!!!!!!
           谁有54XX的类似头文件????可以自己编写吗????
  大家参考参考!!!!!!!!共同学习!!!!!文字
2.关于cmd文件
  用汇编写的源程序,其.cmd文件看起来清晰明了!!.text 等各段在程序中就标明了,在存储器中的位置也知道了.如:
MEMORY
{
PAGE 0:
      EPROM: org=0e000h, len=100h
PAGE 1:
      SPRAM: org=0060h, len=20h
       DARAM: org=0080h, len=100h
}
SECTIONS
{
.text  :>EPROM  PAGE 0
.data  :>EPROM  PAGE 0
.bss     :>SPRAM  PAGE 1
STACK     :>DARAM  PAGE 1
}
问题????[1]但在C编写的源文件它的.cmd文件是不是格式固定的???
      [2]具体在存储器中是怎么存的????
  如:MEMORY
{
    PAGE 0: EPROG:      origin = 0x1400,        len = 0x7c00
            VECT:      origin = 0xff80,        len = 0x80
    PAGE 1: USERREGS:  origin = 0x60,          len = 0x1c
            BIOSREGS:  origin = 0x7c,          len = 0x4
            IDATA:      origin = 0x80,          len = 0x1380
            EDATA:      origin = 0x1400,        len = 0x8000
            EDATA1:    origin = 0x9400,        len = 0x4c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T PAGE 0
    .sysregs:  {} > BIOSREGS PAGE 1
    .trcinit:      {} > EPROG PAGE 0
    .gblinit:      {}> EPROG PAGE 0
    frt:              {} > EPROG PAGE 0
    .text:          {} > EPROG PAGE 0
    .cinit:          {} > EPROG PAGE 0
    .pinit:        {} > EPROG PAGE 0
    .sysinit:    {} > EPROG PAGE 0
    .bss:          {} > IDATA PAGE 1
    .far:            {} > IDATA PAGE 1
    .const:      {} > IDATA PAGE 1
    .switch:      {} > IDATA PAGE 1
    .sysmem:  {} > IDATA PAGE 1
    .cio:            {} > IDATA PAGE 1
    .MEM$obj: {} > IDATA PAGE 1
    .sysheap:  {} > IDATA PAGE 1
    .stack:        {} > IDATA PAGE 1
}文字文字

网友:
kan yi kan

kan   yi kan

网友(2008-03-23):
了增刊看来
看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