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b文件中的input_transition_time是指什么

楼主(2007-05-11):
].lib文件中的input_transition_time是指什么

网友:
input_transition_time你说的应该是look_up table的一个索引,是输入的翻转时间

网友:
是指上升(下降)沿从30%(10%)变到70%(90%)的时间

网友:
这个应该是clk信号到寄存器的输出端的时间吧,和书上定义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2010-04-26):
It is the input transition for D and CLK.

CK->Q is related to
1. Input Transition of D and CLK
2. Output loading for Q.
So CK->Q is determined by a 2 dimention look-up table in .lib file.

网友:
transition time 和 output load 两个作为查表的索引
对于上面几楼说的transition time 就是c->Q,我个人觉得不对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A:

   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依据吗?谢谢

网友:
计算delay用的吧,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