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pu取指的问题!大牛请进。。。

楼主(2007-05-11):
我在设计8096兼容CPU,程序空间用16位存储体,而操作码为8位,指令长度为3~7个字节,
这样就出现了指令不对齐的问题了!!!

比如这样的格式:
OP AX    (存储体一行16位,两个字节)
BX OP

在取BX时,下一条指令的OP也被取进来了。。。

不知哪位大牛遇到过这种问题,有和好的处理方式。。。和小弟交流一下,谢谢!

还有其他由于存储体存储格式不同,对指令处理复杂度增大的问题。。。比如指令周期不定等。。。
OP AX   (2次取完)
BX CX

XX OP   (3次取完)
AX BX
CX
取指周期就不一样了。

网友:
加一个mux判断指令类型。

网友(2007-06-16):
参考Intel的设计,指令长度以字节为单位,而每次都只从ROM中取出一个字节的指令内容。
在译码阶段,每当读取了一个指令的头字节,就会通过专门的部件(也许是一个rom或者状态机)查找指令的长度,确保读取出一个完整的指令。
总之设计的关键在于每次都只读取一个字节也就是8bit的内容。
根据我的理解,你的设计中每次都读取16bit内容,可以考虑特殊设计取指单元,将读出的16bit数据分成两个8bit来处理指令,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的部分可以抛弃。

网友(2008-12-31):
还是以16bit为一个单位取指的好,如果不对齐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解码或是取指的麻烦,还有功耗提高

网友:
A fifo should be adopted.

网友(2009-03-24):
其实这个只要做好状态机都是好处理的,但是指令不对齐,对中断的处理就不好了,我个人推荐使用对齐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