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F文件下载失败

楼主(2007-05-11):
初学FPGA,用QUARTUSII编译完了后,第一次下到器件要设置
Tool/programmer/Hardware setting/Add Hardware是吧
但是我点这个按钮时弹出来一个窗口“Attemted to access JTAG server----internal error code 82 occurred"
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办?啊!恳求。。。

网友:
你可以用示波器查信号线上的信号

TMS,TDI,TDO,TCK
看是否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