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郁闷!!哪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07-05-12):
问题是CASE 语句在仿真时,,当CIN为1或0时会执行第一个分支,但CIN不为1或0时并没有执行
others那个分支,为什么呢??好郁闷那,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count8 is
port(result_o :             out integer range 0 to 256:=0 ;
     cin,sel,gate,clk:      in std_logic;
         cout:              out std_logic);
end count8;

architecture count8_behav of count8 is
begin
process(clk,gate,cin)
variable counter:integer range 0 to 256:=0;
variable x      :integer range 0 to 256:=0;

begin
if sel='1' then

   if gate='1' then

      case cin is                                                              --case 语句
           when '1'|'0'=>
               if((cin'event) and (cin='1') )then
                  counter:=counter+1;
                                            x:=counter;
                   if counter=256 then
                       cout<='0'; ---creating a plus.
                       counter:=0;
                       x:=counter;
                    else
                       cout<='1';
                    end if;
               end if;

when others =>                         -----问题是cin不为‘1’或‘0’时,他为什么不执行下面的分支??
                 if((clk'event) and (clk='1' )  )then
                    counter:=counter+1;
                                            x:=counter;
                    if counter=256 then ---creating a pulse.
                       cout<='0';
                       counter:=0;
                        x:=counter;
                    else
                       cout<='1';

                    end if;
                 end if;

       end case;

else
          result_o<=x;

          counter:=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count8_behav;

网友:
shi bushi zong he diao le

楼主:
编译的时候都过了,就是仿真的时候,CIN为非‘1’或‘0’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执行
when others 这个分之??

网友A:
when others 的那个分支感觉怎么是和上一个一样的?

网友B:
建议你最好不要这样来使用case语句,你可以就使用一个if--else来代替这个过程.在仿真中,你的输入信号都是testbench输入了,不是0就是1.那你想要执行非0 or1的others语句,你根本就没满足它的条件,所以下面语句就不会执行了.if有关键路径优先权,而case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others 的那个分支感觉怎么是和上一个一样的?

是的,这两个分支结构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CIN触发,另一个是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最好不要这样来使用case语句,你可以就使用一个if--else来代替这个过程.在仿真中,你的输入信号都是输入了,不是0就是1.那你想要执行非0 or1的others语句,你根本就没满足它的条件,所以下面语句就不 ...

谢谢XCXPENG的热情帮助
还有个问题,我用的是QUARTERS 2 来防真的,输入信号直接用信号编辑器编出来的,,,上面有‘Z’,X,H,L等非1和0的信号。那么,这样编出的和用testbench写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