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PROM

楼主(2007-05-12):
俺是新手。
请问EEPROM的.eep文件应该利用什么工具如何读写。

网友:
可以用PLXMON读写

网友(2007-11-29):
PLXMON,有个问题,当出现报错:写入的数据与读出的数据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有的地址上写入了,也的却还是ffff,就是空的?我用的是93CS56

网友(2014-10-16):
PLXMON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