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硬判决

楼主(2007-05-12):
请教一下什么是硬判决,谢谢

楼主:
是通信电路里的硬判决
用于qpsk载波解调锁相环恢复的
大家有什么关于硬判决型COSTAS环的资料
如果有请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信电路里的硬判决
用于qpsk载波解调锁相环恢复的
大家有什么关于硬判决型COSTAS环的资料
如果有请分享

解调成功后 取解调信息的符号 为Hard Decision
如果还要使用解调信息的幅度,为soft decision

网友(2007-06-11):
I agree with the upstair.

网友(2007-12-23):
看来自己落后太多了
一点都不懂
不好意思

网友(2008-02-25):
硬判决是指判决结果只可能是为0或1.软判决的结果为多比特.如3比特,包括幅度:如0-3为0,4-7为1

网友:
硬判决也就是对接收的信号直接判决为0,1;而软判决则判决为0或1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