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电路和保护动作电路

楼主(2007-05-13):
很可靠的RS485接口电路和驱动继电器动作电路。

RS485&继电器

RS485&继电器

网友(2009-03-14):
tvs管可以替代稳压管

请问楼主,你用的保护稳压管是多少伏电压的,应该可以用一个双向tvs管替代稳

网友(2009-05-30):
提到TVS,有没有人了解或者听说过直接用多晶硅发射极结构的二极管做成的TVS呢?

网友:
再加俩钳位电阻

网友:
DSP芯片IO 灌电流能力还挺强

网友(2009-08-04):
很可靠的RS485接口电路和驱动继电器动作电路。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