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开关电容滤波器!!

楼主(2007-05-13):
我设计的是带通的滤波器,可SPICE中防真却变成了高通,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请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juede  自己好孤单,都没有同志

网友(2007-10-06):
你的带通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呢

网友:
spice中如何看滤波器的单位函数响应?
应该是先用spice仿真,然后在matlab里面做fft分析看频谱吧?

网友:
你是问开关电容滤波器的原理还是开关电容在滤波器中的作用?

网友:
把你的图和仿真结果贴出来,否则大家只能根据经验说

网友(2007-12-01):
at least the architecture should be released for knowing more about your problem.

网友:
efpt

结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