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W/L一般要设置为整数吗?

楼主(2007-05-13):
看到一些资料,上面宽长比都是整数,但是在仿真的时候感觉有时候某些MOS管的宽长比设置为小数更简单容易。
请问一般要设置成整数吗?小数的话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比如Layout的时候

网友A:
是要设置成小数。因为光刻工艺都是以整数倍调整W,L的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设置成小数。因为光刻工艺都是以整数倍调整W,L的长度的。

L的调整也要整数倍啊?
不是整数倍的话会有什么不好?

网友:
我觉得没这个要求吧

网友:
我不是做IC设计的,正在学。我想在流片厂的工艺库里会不会有这一参数呢...
盼高手指教。

网友B:
........

W/L, (VGS-VTH), VDS ..是要一起考慮的....

W/L不一定要設為整數倍...

通常在analog circuit design, 所使用的L至少是 5~10 X minimum channel length, 以降低LD (side defuse)及channel-length modulation effect

不過W or L取整數對layout是比較好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W/L, (VGS-VTH), VDS ..是要一起考慮的....

W/L不一定要設為整數倍...

通常在analog circuit design, 所使用的L至少是 5~10 X minimum channel length, 以降低LD (side defuse)及channel-len ...

这个要看情况吧? 看是什么device, “至少是5~10x" 太武断了

网友:
非常贊成vdslafe兄的見解. 的確是要看情形而定.
不過在analog IC design中,有很多case是要注意device matching,
就此點而言,L用大一點是比較好.當然這樣就相對降低了driving current or gm,需要從其他參數補償回來.
所以大家在看paper或是patent時,L and W都會取比較大的值.
而且現在的設計都是用logic process,用minimum size device,其performance variation會蠻大的(die-to-die on the same wafer,
wafer-to-wafer in the same lot, and lot-to-lot for the same process).
加上short channel effect 及narrow width effect,我個人是很少用minimum length/minimum width做設計的
(就我在flash memory設計~10 yr.的經驗而言,未必適合任何的IC design)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最好的模拟电路往往用的不是最小的L尺寸!

网友: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也是关于W/L的:
假如是0.18um的工艺,那么foundry所支持的最后尺寸就是0.18um吗?
W和L都必须取0.18um的整数倍吗?

网友:
最小尺寸可以成仿真模型时看出来,W没必要一定要设成其整数倍的

网友:
W/L怎么设置呢?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2007-08-18):
不能太迷信W/L,工艺有误差,环境有变化,关键是稳定的电路,所以嘛,电路到底怎么工作,电路怎么工作,在于器件怎么工作,器件是根,电路艺术是创造。没有根是创不出的

网友:
感觉是吧。。。。。。

网友:
integer is good to match & ratio parameter

网友(2010-06-03):
有製程瓢移 做那麼小數 corner也不一定會過

网友: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也是关于W/L的:
假如是0.18um的工艺,那么foundry所支持的最后尺寸就是0.18um吗?
W和L都必须取0.18um的整数倍吗?
引用 网友C:

没有要求,但绝对精度不能超过小数点后两位,例如 不要出现0.001um这种情况!

还有L要适度取大一些,当然如果你对频率要求很高时 取最小值也是没有问题,但对于偏执电路等非信号走线上的取3倍以上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还是很同意的,如果电路工作频率较高,信号管的L还是不能太大,只能在版图上进行考虑对称性了,共重心结构啥的,对于非信号管,电流源管,还是以匹配性为主

网友:
没有必要非得取整了,也不是说最好的模拟电路就不用最小的尺寸,最合适才是最好的!

网友:
en 最合适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