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看MATLAB 中小数点后面的数?

楼主(2007-05-14):
MATLAB中显示的小数位数为小数点后4位,但要看到更后面的数字该怎么做呀,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2007-11-27):
主要是软件会自动记成科学记数形式,所以改变数据的类型啊,比如改成int16(变量名)之类的就可以了.楼主再查查help吧!

网友:
我记的是好象是有个命令format

网友:
MATLAB中的精度问题

函数vpa可以设定想要的精度
eg:
>> vpa(1/3,10)

ans =

.3333333333

>> vpa(1/3,15)

ans =

.333333333333333

网友:
都可以,在系统环境中将数据显示类型由short型设为long型

网友:
在要察看的变量上点右鍵,选择“open selection”就可以了

在要察看的变量上点右鍵,选择“open selection”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01):
format改精度
或者 vpa(数,位数)

网友:
事实上matlab默认的运算精度很高,想看小数点后面的可以用format命令(具体使用查帮助),也可以在双击工作区的数据进入其页面,有个下拉框可以选择观察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