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仿电源抑制比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用hspice仿psrr时 在电源电压上叠加一个交流小信号 这个小信号大小不同 会影响psrr值大小吗?
为什么我仿的时候 psrr值会随着所加小信号的大小而变化呢?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就哪位高人给发个贴解决这问题吧 , 我也很想知道是为什么啊。 求救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 高手呢??? :'( :'( :'( :'(

楼主:
快来帮帮我吧

网友(2007-07-19):
一般是没有影响的,不知道不同的ac下你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08-08-19):
具体是怎么算的咯
估计是算法的问题啦

网友:
在仿真psrr中,加在电源上的小信号ac一般都去1,这样得到的就直接是psrr的值了,但如果给的ac不同得到psrr要从结果除以ac的值,但两者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luy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