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自举升压电路

楼主(2007-05-14):
我想要将一个电压值平移到原来的2倍,而不是一点点。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小妹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电容升压!

网友:
你用的mos的还是bipolar的电路,,,

在bipolar 中,可以通过bjt or diode的Vbe来平移电位吧,
在mos中,可以使用p,nmos与电源的连接上拉电平

当然你要为你的电路付出其他方面性能的代价

楼主:
我现在是想将一个模拟信号整体上移,而不简单的是高低2个电平,所以很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