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的schematic怎么导出来?

楼主(2007-05-14):
写论文要用图的的话,能直接导出来吗?
截取屏幕得到的图,不能设置成黑白的,设置成黑白之后就看不清楚了。
只能设置成灰色,可是灰色的也看不很清楚。
哪位告知一下

网友A:
参考

好像不是啊 。
你先拷屏,然后粘贴到画图版上,接着反色,最后用黑色的就可以了啊。
我都一直那么用的

楼主:
"最后用黑色"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啊 。
你先拷屏,然后粘贴到画图版上,接着反色,最后用黑色的就可以了啊。
我都一直那么用的

牟错的拉,呜当年呀系仄样贼搞掂

楼主:
怎么没有找到使用黑色这个命令的执行方法啊

网友:
我也是抓屏之后在word里处理一下就好了,和一般的图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icfb tools select  the opition-----camera

that's ok

网友:
you can also print the schematic to eps file.

网友(2010-03-01):
把schematic先转化成pdf文件,再截。

网友:
截图的时候要小心,不能把图截得太清晰,比如转成ps后再打成pdf,再另存为tif格式
这样虽然图非常的清楚,但问题是,在论文中引用后打印成文本,有的连线会看不清。

这是本人几年前为了追求完美得到的教训;

不如把schematic的显示grid去掉,要什么直接截屏

网友:
楼上的真是各显神通啊
佩服佩服

网友(2011-06-11):
好方法。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