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信号与小信号

楼主(2007-05-14):
我做模拟这块时间也不短,  但对大信号与小信号的概念还是感觉不是很清楚,大信号是不是幅度大的信号,小信号是不是幅度小的信号?那大小又是相对什么?是不是和线形与非线形也有关系?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貌似 DC大信号 --> AC小信号 ==> F(t) , F(w) KO

网友:
小信号时电路的工作点可以认为不变,管子的跨导,电路的增益都是线性的
如果信号大到使得电路工作点变化显著,管子的跨导和增益是时变的,这个时候就是大信号状态了
举例: 一般的放大电路都有固定的工作点,可用小信号进行分析;
而射频电路中的VCO,mixer的工作点是时变的,不能用小信号那套分析

楼主:
谢谢jasonxilion的回答, 也就是说其实大小信号没有具体值的界限划分,  因电路而已, 大小信号有不同的模型,那我们在仿真时所用的模型是不是大小信号模型都包含了?

网友:
transient 的时候都包括了,如果model 比较准的。 AC 只看小信号。

switchedcap 主要还是小信号,只要slew rate 够
continous-time 电路,就是大小都来了:)

楼主:
谢谢发言,其实是不是在设计时,主要还是从小信号入手的,就是先考虑工作点吧!是这样吗?

网友:
对的,一般的电路先固定工作点,再进行小信号分析

楼主:
说的太对了,谢谢!   强烈支持!

网友:
分析电路时,先进行DC分析,确定直流工作点,然后才进行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分析.
大信号是直流变化
小信号是交流变化

网友:
感觉主要在考虑电路带宽的时候需要区分大小信号,我们平常分析计算的都是小信号带宽,但是当输入信号幅值变大时,象二楼说的那样,管子的跨到,电流,电阻都可能变化,有些管子还可能进入线性区,所以它的大信号带宽就受限了,大信号带宽好像也受输出摆率的限制。在某些应用中,大信号带宽很重要,会影响输出信号的失真。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A:
Small signal is used as quasi-static and quasi-linear and the circuit is assumed to be operating as linear circuit.  when you simulate the voltage gain of an op-amp, you can even set input sine signal with amplitude of 1V, and still call it small-signal.

楼主:
thank you for all answer.

网友:
茅塞顿开

网友(2007-06-16):
和‘电路’里讲的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不灌不行 不行不灌 不灌不行 不行不灌 不灌不行 不行不灌

网友(2007-08-08):
大信号,小信号,科学真奇妙

网友:
说得好,有篇专门讲这方面的文章,叫“什么是小信号”

网友B:
我比较喜欢在一个偏置点进行泰勒展开的解释

引用 楼主:
我做模拟这块时间也不短,  但对大信号与小信号的概念还是感觉不是很清楚,大信号是不是幅度大的信号,小信号是不是幅度小的信号?那大小又是相对什么?是不是和线形与非线形也有关系?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小信号是大信号的微分

网友:
Good explanation!

引用 网友A:
Small signal is used as quasi-static and quasi-linear and the circuit is assumed to be operating as linear circuit.  when you simulate the voltage gain of an op-amp, you can even set input sine 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喜欢在一个偏置点进行泰勒展开的解释

嘿嘿,这个解释好啊..

网友:
Too many answers, I am still confused.
Maybe I'll find in the books
But thank all the guys here.

网友(2007-09-09):
大信号仿真是为了确定电路正常工作所需的静态工作点,否则电路会不收敛

小信号分析才是大部分电路考虑的重点

网友(2009-09-18):
分析的好啊,学了这么多年,原来大小信号都没彻底弄清楚

网友(2009-12-17):
是以线性度来定义的

网友:
跟选的模型有关,实际上小信号也会对管子的工作点有影响,不过分析起来一般就忽略了

网友:
只要能在dc上进行泰勒展开的信号,基本可以认为是小信号

网友:
大信号就是大幅度变化的信号,小信号就是小幅度变化的信号
大信号往往非线性,小信号线性
通常工作点对了,就指小信号对了

网友:
小信号是模拟电路,大信号是数字电路

网友(2010-09-20):
大信号对应非线性,小信号对应线性

网友:
大信号的带宽小于小信号的带宽

网友(2023-10-31):
大信号值得是直流信号,比如反相器的输入输出曲线。
小信号是指在输入额外加的一个正弦信号源Asinwt,他有频率和幅度,输出的小信号在频率上和输入小信号是一样的,只是幅值和相位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