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E的高手

楼主(2007-05-14):
从cadence schematic导出的netlist,能做为SE的输入吗?

这样的话有办法自动生成版图吗?

请SE高手回答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
期待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网友:
恐怕先要转成verilog

网友:
可以在schematic中导出verilog(*.v)文件才可以布SE
好像是在schematic中的菜单file -->simulation -->verilog XL中导出的!

网友(2007-07-15):
正学习中.可以看看这个.里面有说怎么倒的.

http://www.ece.rice.edu/~cavallar/cadence/tutorial/netlist.html

网友(2007-11-29):
先顶一下 先顶一下

网友(2010-03-05):
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比较一下正常途径产生的网表和你所提到的网表有什么不同。
最直接的方法,自己去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A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