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memb

楼主(2007-05-14):
哪位朋友知道在用verilog的验证中,用一个文件给输入激励是,这个文件的书写格式是怎么样的,另外在验证模块中如何用 $realmemb将文件读出?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readmemb(`MEMFILE  , MEM.mem_array);

楼主:
我是问$readmemb读取的存储器中的内容存放的文件应该怎么写,还有怎么设置在读取的时间。能象VHDL中的一样的写吗?

网友:
二进制格式的字串,  中间用空格或者回车隔离开就行了

比如说要输入下列数串。。。111,110,000

文件中这样写
111 110 00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