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如何作眼图仿真

楼主(2007-05-14):
cadence里怎么做眼图仿真?

网友:
眼图仿真?

楼主(2007-08-27):
我看到论文里许多用到cadence眼图仿真的都是简单描述说在瞬态仿真中输入伪随机信号,可是很少有讲眼图仿真的具体用法。请教各位有谁用过着个眼图仿真工具的,有具体的使用步骤吗?

网友:
这说明你还没有理解眼图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可以看看通讯方面的书,了解一下isi, jitter等等的概念.

网友(2007-11-09):
引用 楼主:
cadence里怎么做眼图仿真?

用Spectre里的special function里的eyediagram...
或者用HSpice仿真的话可以通CosmosScope里面的相应gongneng
如果够牛的话自己写Spectre的脚本画

网友(2012-04-01):
输入随机信号,按照正常步骤做瞬态仿真,出图后双击横轴,勾选『Eyebrow On』,设置『Time Interval』即可。

网友(2012-07-31):
是做pss和pnoise仿真吧?用SpectreRF

网友(2013-06-01):
双击横坐标,里面有个eyebow,interval time 输入的是周期,下面设置的是起始时间!

网友(2014-12-12):
回复 网友A:

   大哥,眼图怎么仿真,我想来仿pll的抖动

网友(2018-08-22):
回复 网友B:
正解,或者选中输出波形,打开calculator的eyediagram函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