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Hspice 要怎麼樣去設定子電路的節點

楼主(2007-05-15):
程式如下面所列出的...  X2  X3 之後的節點要怎麼去設定阿!!!
我家老師敎的不清不楚...好難弄喔!!!真是要命~~~
我不想被當掉阿~~~幫幫忙...有誰會敎敎我吧!!!

分析 CMOS 反相器動態特性
* circuit description *
vdd 2 0 dc 5v
vi 1 0 pwl (0,0v 10ns,0v 10.1ns,5v 50ns,5v 50.1ns,0v 150ns,0v)
c1 3 0 0.2pf

.subckt inv 1 3 2
M1 3 1 0 0 nch l=1u w=2u
M2 3 1 2 2 pch l=1u w=5u
.ends inv

X1  1  3  2 inv
X2  ?  ?  ?  inv
X3  ?  ?  ?  inv
X4  ?  ?  ?  inv
X5  ?  ?  ?  inv

.lib 'c:\spice\mm0355v.l' tt (Vto=1 KP=5e-05 gamma=0.5 phi=0.6V lambda=.01)
.lib 'c:\spice\mm0355v.l' tt (Vto=-1 KP=2e-05 gamma=1 phi=0.6V lambda=.01)

* analysis requests *
.tran 0.05ns 120ns 0ns 0.05ns
.plot tran v(1) v(3)
.option post
.probe
.end

网友:
根据你的电路去设置啊
就象你的前三个节点一样,比如你的X2是连接4,,5,6节点的,那就设置成4,5,6嘛

网友:
节点你可以自己定义,如上面这位所说,只要保证连接关系是正确的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采用非数字的字母来表示某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