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板

楼主(2007-05-15):
大家好,我在学校学的是MSC51单片机,我现在想买一块单片机实验板但不知该买什么型号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好自己做,印象深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单片机实验板比较简单,可以自己从设计原理图,到做pcb图,制版,焊接,一套全做下来不仅单片机硬件熟了,电路设计也长进不少.

网友:
如果想买也是可以的。
我最初买的一板有如下功能
1)8个LED灯,可做流水灯。与LCD显示屏共用P0口。要用开关进行切换
2)8个共阴LED数字管。动态扫描的。(刚开始点亮1到8有点难,以后可以自已接静态的LED数字管)
3)四个按键。一个复位键
4)一个红外接收头。
5)用USB取电,串口真接可以烧HEX文件到实验板。
6)有ISP和仿真功能。
7)蜂鸣器,24C02也有。外扩RAM没有。
8)有LCD显示屏。

缺点是
1)按键太少。要自己动手做。
2)LED数字管是动态的,入手有点难。

总体功能还是不错的。
一般的实验板在烧HEX时较麻烦。而这个板较方便,直接可以烧了。

你可以到各个论坛或网站找同类的实验板。

网友(2008-08-22):
单片机实验板提供商

>>>下面是TX-1C扩展版单片机学习板介绍(详细请登陆www.yunlongdz.cn了解咨询)

一.TX-1C扩展版单片机实验板主要特色
整合了各自优点.资源更丰富、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外扩接口无限升级,可完成各种单片机实验,跟据自身学习需要选择套件学习针对性更强.学习效率更高.做到花少钱多做事.是你学习二次开发的好帮手.

二.TX-1C扩展版实验板基本配置及功能介绍

16位数码管(做数码管动态扫描及静态显示实验)。
24*4矩阵键盘及四个独立键盘(键盘检测试验)。
38LED发光二极管(做流水灯实验)。
4、串口RS232通讯接口(可以作为与计算机通讯的接口同时也可作为该实验板下载程序及仿真调试的接口).
5USB供电系统,可以使用外接电源扩展口供电
6、蜂鸣器(做单片机发声实验)
7、一路继电器输出,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来做一个以弱控强的系统。
8ADC0804芯片(做模数转换实验)。
9DAC0832芯片(做数模转换实验)
10、一体化 高灵敏度红外接收头
,可以做红外线解码实验,红外线遥控器等等,酷!!!配合遥控器完成遥控解码及红外遥控实验。如:按遥控器的数字键1——8,即可点亮实验板上的第一个发光管至第八个发光管。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改动程序来达到红外遥控其它资源的目的。
11、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亲自编写程序获知当前温度)
12、AT24C02 外部EEPROM芯片(IIC总线数据存储元件原理实验)。
13、字符液晶1602接口(可显示两行字符)
14、图形液晶12864接口(可显示任意汉字及图形)
15、使用UNL2003大功率驱动芯片。
16DC电机接口(直接接入小功率直流电机即可)板上包含驱动。
174相步进电机接口(直接接入即可)板上包含驱动。
18、音频扬声器接口(直接接入可以播放音乐、声波),本款配扬声器。
19、ISP 10Pin下载线接口。全面支持AT89S**系列在系统可编程(ISP)单片机,如常见的AT89S51、S52、S53、S8252等实验,和ISP下载线连接后可以对单片机芯片进行批量烧写,可以当编程器使用。
20、单片机32IO口全部引出,方便用户进行自由扩展。
21、大部分元件采用贴片封装,有效的节省了系统空间。元器件的选择采用软件选通,无跳线跳接,具有极强的系统综合性。
22、光盘中含本实验板所有原理图、实验板详细使用教程、程序下载教程、各种实用软件、实用工具及实验例程。

三.自带在线仿真功能
TX-1C扩展版实验板可直接安装在线仿真芯片SST89E564RD,用户可不必再花钱买价格昂贵的仿真器,将仿真芯片安在实验板上后,通过USB口或是串口可直接进行在线单步,全速调试等.

四.TX-1C扩展版单片机实验板导购
TX-1C扩展版单片机实验板标准配置
1、TX-1C扩展单片机实验板1块
2、STC89C52RC一片
3、RS232串口通信线1条
4、USB电缆线2条
5、SST89E564(516)仿真芯片1块
6、1602液晶模块 1块
7、产品配套资料光盘(双DVD配套视频教程)

套餐点评: 由TX-1C扩展版实验板组成的学习开发系统,继承了S51单片机学习套餐的丰富板载 资源,接口灵活的基础上,采用节约型设计方针, 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做到功能完整易用,性价比很高,是单片机开发的利具!

其它推荐:
1.遥控器:18元
2.四相五线制步进电机:20元
3.12864液晶(带字库):90元
4.ISP下载线:30元(全面支持AT89S**系列在系统可编程(ISP)单片机,如常见的AT89S51、S52、S53、S8252等实验,和ISP下载线连接后可以对单片机芯片进行批量烧写,可以当编程器使用。)

六.部分实验图片展示

自带USB下载口,非常适用笔记用户

流水灯,数码管试验

1602字符液晶模块显示实验

机电控制广泛用于工控领域。上图为步进电机试验,4相步进电机接口(直接接入即可)板上包含驱动

红外控制是一种常用和实用的技术,上图为使用红外遥控器对步进电机作控制实验。(遥控器以发货实物为准)

扩展ISP下载线接口。全面支持AT89S**系列在系统可编程(ISP)单片机,如常见的AT89S51、S52、S53、S8252等实验,和ISP下载线连接后可以对单片机芯片进行批量烧写,可以当编程器使用。

实际显示效果与上位机显示展示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自己焊实验板,这样才会有个深入的认识,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快乐,当然有钱买一个也无所谓

网友:
不用买贵的

初学者不用买太贵的,不要太注重功能多的,其实简单一点更容易上手,等学到一定程度,再升级或自制,把基本的单片机功能和接口,开发流程弄清楚。

网友:
好,我认为楼上的开发板不错

网友:
鱼龙混杂的开发板市场,找一个支持比较好得更重要。

网友:
没必要买,我也觉得自己动手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