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使用串口和红外模块实现红外通讯的方法?

楼主(2007-05-15):
求不使用串口和红外模块实现红外通讯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没有
咋要求这么高

网友:
你试试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时序吧,这样可以省出串口

网友:
可以自己制作红外发射接受器,具体在无线电杂志上,你可以去查查那模块不难的

网友(2008-03-04):
兄弟,你是做电视遥控这种类似的红外?还是做满足红外通讯协议规范的红外?两种不一样的,要对症下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