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问题是: DUT定义了一个inout端口,在testbench中用哪种类型的net和它连接?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比较多的解决方法是wire+reg+assign的方法,感觉比较麻烦。
前段时间在用icfb的时候,建立了原理图,用verilog模型仿真,verilog-xl自动生成testbech的头,我只需要修改激励,
其中inout端口对应的名称是xxx_io,可以直接赋值为Z,
可惜我无法看到verilog-xl自动生成的testbench头,
所以帮我思考一下,它是怎么解决的?
多谢!

楼主:
很多初学者在写testbench进行仿真和验证的时候,被inout双向口难住了。仿真器老是提示错误不能进行。下面是我个人对inout端口写testbench仿真的一些总结,并举例进行说明。在这里先要说明一下inout口在testbench中要定义为wire型变量。
先假设有一源代码为:
module xx(data_inout , ........);
inout data_inout;
........................
assign data_inout=(! link)?datareg:1'bz;
endmodule
方法一:使用相反控制信号inout口,等于两个模块之间用inout双向口互连。这种方法要注意assign 语句只能放在initial和always块内。
module test();
wire data_inout;
reg data_reg;
reg link;
initial begin
..........
end
assign data_inout=link?data_reg:1'bz;
endmodule
方法二:使用force和release语句,但这种方法不能准确反映双向端口的信号变化,但这种方法可以反在块内。
module test();
wire data_inout;
reg data_reg;
reg link;
#xx;        //延时
force data_inout=1'bx;           //强制作为输入端口
...............
#xx;
release data_inout;          //释放输入端口
endmodule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A:
你们说的不大懂,
我以前做的project中chip出来的inout signal,
在tb_top上用一个双向pad把它分开,in和激励相连,
out连到check_module,不知通用吗

网友:
我想chip内也是用双向pad将两根线合成一根inout线,
不会在chip内用tristate吧,

当然用反相控制tristate也可以吧,
其实双向pad也就是一个trist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说的不大懂,
我以前做的project中chip出来的inout signal,
在tb_top上用一个双向pad把它分开,in和激励相连,
out连到check_module,不知通用吗

双向pad是什么...?

楼主:
assign r_track[0] = (r_track_io[0]==1'b0 | r_track_io[0]==1'b1)?r_track_io[0]:1'bz ;

r_track[0]是wire类型
r_track_io[0]是reg类型

在initial进程中直接对r_track_io[0]赋值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