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9054的PME管脚如果不用的话如何处理??

楼主(2007-05-15):
由于小弟使用的是CPCI所以
9054的PME管脚用不到了

请问各位大侠
是把这个管脚下拉接地还是上拉接电源
或者说干脆不管了,悬空???

先谢谢了!!

网友(2007-08-14):
我也想知道,谁说说~~

网友(2007-10-09):
拉高 应该吧

网友:
顶一下
攒点钱用

网友:
悬空就行吧

网友:
输出脚,不用处理了

网友(2008-01-16):
可以不处理 ,但最好拉高

网友(2009-01-25):
我也觉得不要用

网友(2009-11-16):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CPCI接口用不到PME#中断啊,到底是拉高还是悬空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