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的电路图如何转成符号?

楼主(2007-05-15):
我画了一个放大器电路在page0上,在page1上画了个偏置,都属于同一个模块,现在我想把它们都做成符号,让其他电路可以直接调用符号来仿真,该怎么实现电路图到符号的转换呢?

网友:
you can use export edf200

网友(2009-04-12):
我用的是tanner13.0,在画好电路图后(默认名为cell0),然后右键点Libraries 中的cell0,选择new view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view type选项选择symbol,即为符号。
然后按照你的电路图画好符号,再选择最上边的工具栏中的cell一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update symbol即可了

网友:
我是这样弄得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具体可以看看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