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关于集成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各位大虾,在下现在在做一个低压低功耗集成运算放大器,要求smic0.18工艺,100uw的功虑,带宽在5MHz左右,1.5v电压,相位裕度在45度以上,增益80db
现在遇到了问题,弱弱的问一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能够有相位补偿但是又能得到带宽的方法啊?
在下感激不禁啊!!
   我用的是两级放大,前级是差动后级是镜像折叠放大电路,功耗大了点

网友A:
参照ALLEN书中 关于补偿的方法 和高性能运算放大器的设计方法

网友:
把schematic贴出来, 大家共同讨论吧!

楼主:
我也想贴出来,可是我们实验室的东西不能考出来,所以很是郁闷阿,大虾们有没有好的电路分享一下阿,给小弟参考一下阿
谢谢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ALLEN书中 关于补偿的方法 和高性能运算放大器的设计方法

手头只有拉扎维的,可是那些不偿的方法用了就减小带宽了,本来就不大的带宽,一下子就成了200多k得了,太小了

网友:
可以截图啊?

多大的loading cap?

楼主:
5p 补偿电容,是不是有点大了阿,要是小了就达不到预定的相位裕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p 补偿电容,是不是有点大了阿,要是小了就达不到预定的相位裕度了

问你负载电容,没问你补偿电容

网友:
hi ,

u sweep the capacitor

网友:
你没有图,不好针对性地解释
考虑下你采用的结构问题吧:
一般第一级运放决定带宽和速度
      第二级运放决定着增益
所以如果你带宽怎么调都达不到,可以换电路结构,第一级采用折叠式运放

网友(2007-08-18):
找出非主极点,拉远它

网友:
NIU ,都用了0.18工艺了

网友:
试试体驱动MOS管吧,低压的~~~

网友:
5P太大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