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整trimming电阻的方法

楼主(2007-05-16):
目前有个产品,需要trimming电阻调整至一个合适的值(测试调节)。
考虑如果采用探针加电流的方式烧断,片内采用的PAD会使芯片面积无法控制 ,所以想采用激光刻蚀来调整电路工作参数。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那家测试公司可以做到:通过自动测试设备,在对电路进行测试的时候可进行激光刻蚀,将trimming电阻调整至一个合适的值?

或者给个建议,可以用什么替换这种电阻的做法?

不胜感激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
自己顶上去
自己求助~~

网友(2007-11-03):
可以吗?那pad 那种就没人用了

网友:
用FIB可以对裸片进行割线和补线,可以搜索相关关键词

网友:
上海有一些提供FIB服务的

不过你的trimming精度可能比较高,不知道FIB好一些,还是激光好一些。
可以去复旦微系统实验室问一下。

网友(2013-02-25):
PAD放划片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