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05求助

楼主(2007-05-16):
现在用SAA7105进行开发,合成标准彩色电视信号出了问题

输入格式Format 0(RGB444),输出格式PAL(CVBS),

出现的问题为:不能正确的显示颜色,比如只显示红色,或者蓝色,色彩不对,

图1为pd0~pd11直接计数产生的图像,经过每一个pd的时钟依次为二分频,因此可以证明输入数据是正确的。

图2为产生RGB三种颜色的图像,0~100列为R,100~300列为G,300列之后为B

现在主要是怀疑I2C配置的问题,像素数据的产生经过仿真是正确的。
求帮忙分析一下是软件上的问题还是硬件上的问题。
图1

图1

图1

楼主:
这是图2

图2

图2

网友(2007-11-09):
求教saa7105

用的dm642,自己开发的板子,现在saa7105调试不通,用评估板上的例子,不能得到正确结果,在电视上只能看到绿色的条带,并且不停闪烁!

      请问sonnyxin 的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大家还有谁知道啊?谢谢了

  我邮箱tianli117@gmail.com

网友:
saa7105调试的时候总出现这样的电视画面,display only 的七色可以隐约的看到在移动!

         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图片

图片

网友(2010-03-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能告诉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