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DMOS的I-V特性

楼主(2007-05-17):
请教各位高手   VDMOS的I-V特性关系式是什么?
在含有VDMOS的集成电路中将VDMOS的D极从底部引到芯片表面    要使导通电阻最低应采用什么方法(请具体说说理由)
急用    望知道的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要降低导通电阻,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阱的掺杂浓度,但是阱的掺杂浓度太低将影响击穿电压,所以可以用一些必然场板、场线环等来提高击穿,适当的提高阱的掺杂浓度!

楼主:
楼上的老兄  能说说计算VDMOS的沟道场宽比时用哪个I-V关系吗?是用一般MOS的I-V关系还是用其他的?

网友:
特性都是一样的,只是有V沟, 使得能够通过大的电流

网友(2011-06-16):
现在一般都用TrenchMOS了,Rdson更小,Cgd也小,更省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