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7-05-17):
哪位高手知道,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实现数据传递要通一的时钟吗?怎么实现?

网友:
要看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输了!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

网友:
如果中间有其它存储单元就可以,不用同一个时钟,例如fifo。
也可以跟将数据用同一个时钟信号同步,两个单片机可以有各自的工作时钟。

网友:
我下岗了

网友:
要看你怎么用啊一般来说都用同一个波特率,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是高速单片机,为了实现速度匹配,一般用双口RAM了

网友:
有点笼统.........

网友:
看总线了,IIC和全双工的SPI不用,USART用,

网友:
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需要统一的时钟。如共享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