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AIL-TO-RAIL

楼主(2007-05-18):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没有上下文的?最好贴一段出来

网友:
如果lz说的是关于运放

rail-to-rail通常翻译为轨到轨,简单说就是运放输入/输出摆幅能达到正负电源电压。

网友(2008-01-15):
正负电源

网友:
又学了一个词

网友:
It is use to see of Op Amp, Say the input to output work model.
Thansk

网友:
好像是顶上顶下的意思,也就是摆幅之类的,两倍振幅的含义吧

网友:
端到端的意思吧

网友(2010-05-23):
嗯剛好查到了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2010-10-06):
I would like to know rail to rail Opamp using Cadence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