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电压一定要是1.2V吗?

楼主(2007-05-18):
带隙基准电压一定要是1.2V吗?怎么有的仿真得到1.25V,1.28V,1.19V,和bjt的模型关系大不大啊?
请教一下牛人!!!

网友:
当然不是,可以1.18~1.25V之间,看需要了
还有其他的设计方法使基准电压<1V,如0.9V或0.6V等

网友:
一般来说是和bjt的模型参数有关Vout=Vgo+2.2Vt.Vgo就是参数设置的禁带宽度,Vt约为26mV,这样不同的Vgo就有不同的基准电压

网友:
bandgap reference 有mos和bjt的两种

  对于BJT的,,,一般要考虑他的温度补偿
如:

Vref=x*Vbe+y*VT

依据你的电路以及温票近0。可以得到X,和y,,从而得到你的想要设计的Vref。

当然要获得低的Vref, x可为1,y一般根据温票为0由电阻比例与BJT的e极面积比确定,。

网友(2008-07-18):
想做1.65V的基准,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查看文献,可以先产生一个低温漂的电流然后产生任意低温漂的电压

谢谢7楼的 帮助!

网友:
7 lou 正解,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i think negative  volge cofficient generate add positive voltage generate

can become so called band gap ,so not exactly 1.2volt

网友(2008-10-23):
还在研究中,不过七楼的方法牺牲了很多参数

网友(2020-12-08):
原来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文献,可以先产生一个低温漂的电流然后产生任意低温漂的电压

Bandap 一般用 Lpnp , mos 类则是让 mos进入 subThreshold region 也类速 bjt ..会选 1.18~1.2x  那是 不同工艺下 跑温飘 .
HR poly  可先找出.  再要求高 N_well + HR poly让电阻 影响更低些 .
  其它就高接补
要做 1.65v 你就产生 1.2v OPA + TRIM.  去得到 1.65v
这样做  可 Trim  ..
不需管OP BANDGAP OFFSET , 直接 TRIM vref . 不过需 CP1CP2  ,
  另一类   trimless bandgap  应该有专利 .
Bandgap 准电压  ,PTAT 电流要做 不受温飘影响电流  不太好弄. 一般都是
得到  温飘低 VBG .
如果说要先产温飘 低电流 * 电阻, 那不如 直接产生 VBG
另一个问题, vbg 可低到多低??  Mos current mirror   BJT  1:8.
  如果  , 1ua bjt电流以很小
2 做法 , 一个  压低电流.
  另一个 正常工作电流用 on/off  去拉长 OFF 休息时间降低电流 .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B:
Bandap 一般用 Lpnp 做, mos 类则是让 mos进入 subThreshold region 也类速 bjt ..会选 1.18~1.2x  那是  ...

学习

网友(2023-12-29):
real voltage depend on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