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做仿真 VSim failed to simulate annotated testbench 怎么办

楼主(2007-05-18):
在用Modelsim做仿真时 ,出现下面的error提示: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那?

# Loading work.accu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1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2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3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4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5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6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7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 Error: (vsimError loading design
-3033) accu.v(115): 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accumulator_test/UUT/A8
#         Searched libraries: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XilinxCoreLib_ver
#             E:\modeltech_5.6\xilinx_libs\unisims_ver
#             work
# Loading work.glbl
#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VSim failed to simulate annotated testbench

网友:
少装了几个库?

网友:
显然不的设计中调用了自定义的库accu,
你需要把定义了这个库的文件加到工程里,先编译这个文件,然后才是你的设计文件。

楼主:
accu.v 文件是采用IP核产生的,那么Instantiation of 'C_ACCUM_V7_0' failed. 是什么问题啊,该如何解决那

楼主:
accu.v 文件是调用IP核产生的,已经将IP核进行了实例化,如何编译这个文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