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10 iic的eeprom怎样读写?

楼主(2007-05-18):
请问s3c2410的iic 端口在写eeprom时寄存器如何配置?我这样写为什么读不到数呢?显示读数均为0xff!哪位大侠告诉我一下呀

我用的eeprom是at4aa256

void iic_write(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rIICADD = slvAddr;
  rIICDS =  slvAddr;
  rIICCON = 0xaf;
  rIICSTAT = 0xf0;
    Delay(1);

  rIICDS = addr;
  rIICCON = 0xaf;
Delay(1);
rIICDS = data;
rIICCON = 0xaf;
Delay(1);

rIICSTAT = 0xd0;
rIICCON = 0xaf;
Delay(5);

  }

void iic_read(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char cRecvByte;

     rIICADD = slvAddr;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Delay(1);

  rIICDS =  addr;
rIICCON = 0xaf;
  Delay(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b0;
rIICCON = 0xaf;
Delay(1);

//get data
cRecvByte = rIICDS;
rIICCON = 0x2f;
  Delay(1);

//get data
cRecvByte = rIICDS;

//end receive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0xaf;
   Delay(5);

* data = cRecvByte;

}
void iic_test()
{
   U8 data[10];
   int i;
   i=0x0;
   Uart_Printf("iic_test\n");

  // rINTMOD = 0x0;
//  rINTMSK &= ~(0x1<<27);
  // pISR_IIC = (unsigned)iic_int;

for(i=0;i<10;i++)
       {
         Uart_Printf("iic_write  %x\n",i);
         iic_write(0xa0,i,i);
          Delay(5000);
        }

   for(i=0;i<10;i++)
       {
        data=0x55;
        }

   i = 0;

     for(i=0;i<10;i++)
     {
        iic_read(0xa0,i,&(data));
      Uart_Printf("iic_read %x = %x\n",i,data);
      Delay(5000);
      }

}

网友(2009-04-01):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