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A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大家好, 最近计划要做一个16位20M的音频D/A, 初步确定是用一种鸟式电阻网络(老大说的)来实现, 也不知道这种电阻网络是什么样的,  还有就是如果电阻网络在工艺上不用激光精度校准的话,做出来16位的精度能达到吗?  请各路高手多多指教!  谢谢!

楼主:
大家发言呀!真没人会这个吗?

楼主:
知道这方面的高手指点指点呀!  先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呀!

楼主:
who can give me ge help?

网友:
不知道鸟式电阻网络,是啥。
不过电路实现要靠电阻匹配的话,是绝对做不到的16位的,最多10位。。

网友:
16BIT ,音频的话,sigma delta的实现较容易;没听过20m的速度,hehe 16b dac 要用电阻的话,修调是必须的。

楼主:
abab1394,对电阻网路在工艺上实现激光校准也做不到16位精度吗?

网友:
没听说过 这种鸟
laser trimming太贵了
鸟式电阻网络的专业词汇是什么

楼主:
专业词汇我不知道,大概就是把输入的16位数先转成尾数和指数的形式,尾数和指数分别对应一个电阻网络,然后这两个电阻网络综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电阻网络.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吗?

网友:
没听说过鸟式,太不专业了!

网友(2007-06-17):
众位大家说得对

靠电阻匹配是极难达到16位的,你可以参考ADI的16位DAC产品实现方式!

网友:
不使用自校准的话,如果电阻不进行激光修调,是达不到16bit的

网友(2010-06-03):
不知道鸟式电阻网络是什麼  劃一下吧

网友:
是烏斯吧fuse resistor network
那就是要調來調去吧

网友:
考虑sigma-delta DA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