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求助Hspice

楼主(2007-05-18):
我第一次运行,在到awaves的时候它说:Awaves command error.Parsing in line 0:syntax error.

程序如下:
*EXERCISE8_1
.options post=2 list
vin 1 0 0
r1  1 0 1k
e1  2 0 poly(1) (1,0) 0 -1 0 1
r2  2 0 1k
.dc vin -2 2 0.1
.plot  v(1) v(2)  $print a simple chart in notepad
.print v(1) v(2)  $list value in notepad
.end

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第一次用,希望大家帮忙啊!!我运行两个都是显示这个.

网友:
post=2?????

change it to post

网友:
你所使用的命令不对,如果你想要打印某个节点的电流值,使用 .probe 命令,如果是电压值的话,你不使自定义的话,就不用管它。这个命令就不用加。建议你先看一下关于PSpice 或Hspice的参考书

网友: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hspice不支持中文路径,把你的文件所在路径改为没有汉字的  应该就可以了

比如 "桌面" 是不支持的

网友(2008-02-01):
支持楼上

确实是中文路径的问题

网友(2008-06-0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显示同样的错误,print 和plot 可以在.lis文件中看到,一打开波形就显示那种语法错误!是路径问题吗?软件是在C盘里啊,在桌面上有快捷方式,程序在d盘,好像不涉及中文路径啊???

网友:
楼主,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Hspice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呵呵。。。别把.sp文件放在桌面上或者含中文的路径中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3年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thank you. I had the same question and find out the solution long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