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错误

楼主(2007-05-18):
各位高手好:
               现在正在做一个程序,可是就有一个错误看不懂,不知道该怎么改,请各位帮帮忙
        错误提示为%synPrep-F-internalError,internal error:"width mismatch in relational operator"in eBuildBinaryOp at line 1347 of file readexpr.c.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 is
port(clk,oe    :in  std_logic;
     analog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         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ad;
architecture  behave of ad is
signal 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2160;
begin
process(clk,oe)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oe='1'  then
      if  count>=2129  then
        null;
      elsif count<=7  then
           null;
       elsif count<2129  and  count>7  then
         if count=count-3 then   --延时三个周期
           d(0)<=analogin(0);
           d(1)<=analogin(1);
        d(2)<=analogin(2);
           d(3)<=analogin(3);
           d(4)<=analogin(4);
           d(5)<=analogin(5);
           d(6)<=analogin(6);
           d(7)<=analogin(7);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是做一个8位的AD

网友:
跑过你的代码,没什么问题啊.
你有test_bench否?有的话仿真看看
代码上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风格貌似不好...用when...select的case语句代替大量的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