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运放差分放大器结构的疑惑

楼主(2007-05-18):
最近在设计高精度电子称的前端放大器电路,采用的是三运放差分放大器结构(单电源供电),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差分结构有优良的共模抑制比CMRR,如果采用性能优良的运放的话,对电源抑制也很好。但是由于第三个运放采用减法运算电路的接法,其正相端通过电阻与参考电压1/2VDD相连,而这个参考电压是通过电阻分压加电压跟随器获得。 结果实测电路发现,当电源电压发生漂移时,输出也漂移,原因就出在参考电压的漂移上,所以我对此结构有所疑问,请高人指点一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如何能使差分放大器对参考电压的变化不敏感。

PS:我看了很多仪表放大器(如AD8231等),基本都是这种三运放结构,奇怪他们是如何抵制参考电压的变化的。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让大家看那个三运放差分放大器的结构图,给一个连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先。
http://news.eeworld.com.cn/n/20070309/10702.shtml

楼主:
I am stupid!  I can attach the figure as an attachment file , so everybody can see the schematic of three opamp instrument amplifier.

three opamp IN-AMP

three opamp IN-AMP

网友(2012-09-11):
鼓励这样的雷锋人才!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电流DAC,然后接一个对地电阻来产生Vref,这样就与电源无关了,就不会有你说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