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容滤波器中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5-19):
各位大虾,我最近在设计一个低频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到了仿真阶段,用理想运放仿真是效果很好,可是用实际运放仿真时出来的是一个个斜波,且周期和输入的SIN波差很多,有点像锯齿波!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哥们指教一下!!!

楼主:
zhe 方面的同事怎么那么少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7-10-06):
运放的有限增益和有限带宽引入的误差

网友(2012-08-15):
开关电容的非线性误差,主要有运放的有限增益、有限带宽、输出SR等引起!

网友:
这个很明显了嘛,你的op没设计好。带宽要够,输入寄生电容要小,输出阻抗要小,动态范围要足够大。

网友(2017-10-0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