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是什么意思,(ledState<<=1;ledState<0x0100;ledState<<=1)谢谢!

楼主(2007-05-20):
main()
{
unsigned int ledState = 0x0008;

InitSystem(); // Initialize variables and hardware
while(1)
{
for(ledState<<=1;ledState<0x0100;ledState<<=1)//forward
{
PADATDIR = 0xf0f0^ledState; //Output the dip state to leds
Delay(20000);
}
for(ledState>>=1;ledState>0x0008;ledState>>=1)//backward
{
PADATDIR = 0xf0f0^ledState;
Delay(2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t)
{
unsigned long int i;
for(i=0;i<t;i++)
asm(" nop");
}
TI LF2407 中的一段DSP程序:
(ledState<<=1;ledState<0x0100;ledState<<=1)//
这句可以实现右移操作,能解释以下怎么实现的么,工作原理是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
ledState<<=1
等价于
ledState=ledState<<1

程序的意思就是把要显示的位左移了一位